联想E40屏颜色失真

楼主(2013-03-26):
颜色不对  外接显示屏正常   求思路 ,客户说自己摔过叻

网友:
屏线问题吧?LVDS输出?

网友:
在线等   大侠们

网友:
Tcom电路重点查下,是否有摔导致的断路或解除不亮,LVDS排线活动活动试试,看有无反应。

网友:
摔过,你测试屏了吗?找个屏线换换,测试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
外接没区别吗?屏线屏本身可能性都比较大  这个LED那么多 直接替换一块呢

网友:
那个是屏问题吧。我修过也是联想的机器。不过给客户报价太高不换了。

网友:
先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是屏的事。。曾经遇到一样经历换屏搞定,

网友:
屏线折了一根

网友:
无语,等什么呢?
无非就是板子,屏线,屏幕,
一个个排除不就好了...

网友:
我的意见直接换个屏试试!  是的话确定了  不是的话 说明主板

网友:
我觉得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可能是屏线坏了啊

网友:
缺色  屏线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主板屏线接口那里有小IC掉出来了

网友:
是呀 这问题    你用排查法 一个一个的啦

网友:
哎呀 换一块屏不就知道了 ,百分之九十是屏线的事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客户说自己摔过叻

很有可能是把显卡给摔虚焊汗了。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问题,楼主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都是屏线,或者屏不良了。显卡的话,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
先换屏,在换线,在干主板

网友:
摔过的 肯定是屏有问题喽

网友:
典型的排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