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0175故障,软件修复失败!

楼主(2013-03-26):
客户送来一台IBM T22的老本,出现0175故障,本来没有维修价值,但一看感觉应该好弄,就接了,做了狗,又在论坛里下了0175的光盘镜像,刻盘,上机修复,在输入完22位序号后,提示。。。return 20h bad....一直跑34个。。。修复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芯片坏了?清不了。。。请大家帮看下。。

网友:
你确定你的软件没问题吗?你站短我 我发给你一份

网友:
这个搞个狗插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搞过这个故障,不清楚

网友:
哎,怎么解呀,没有编程器呀。。。

网友:
输入序列号后出以下提示。。。SET CRC :#1 IS BAD ,RETURN CODE IS 02H
SET CRC :#2 IS BAD,RETURN CODE IS 02H
VERFIFY RETURN CODE IS 02H,3 l:
6 VERFIFY RETURN CODE IS 02H
VERFIFY RETURN CODE IS 02H
CRC:#1 IS BAD, RUTURN  CODE IS  02H ,
FVERIFY CRC:#1 IS BAD, RUTURN  CODE IS  02H ,
SETTING HEADER  IN BLOCK #0,1  IS BAD
VERIFICATION OF HEADER  IN BLOCK #0,1  IS BAD0
INITIALIZATION FILE NAME :EEP_M3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