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机器,难搞!

楼主(2013-03-26):
一HP的机器,无法进PE,怎么办?

网友:
不一定的,有可能是那个版本PE不支持achi之类的,换个吧,老毛桃的不错

网友:
这么简短描述,不给力啊

网友:
一般是无法访问分区导致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
请问楼上你学到了什么?   HP机器无法进入PE 怎么办?  你就学到了这个?

HP的台式机  还没有遇到过进不了PE的    HP的笔记本很常见   说用老毛桃的  这个不是绝对  我试过两个版本 进不去  主要是看HP 机器型号  这个不一定

5楼  你说的是硬盘的问题    HP的机器进PE是另一码事  BIOS相关  而非什么分区或硬盘模式

网友:
也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显示屏 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用一步一步装的那种,或者不进PE直接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