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有问题是很坑爹的!

楼主(2013-03-26):
一台长城M95显示器,暗屏。我一般没有测电压的习惯,我只是拿个两灯的高压板,测一下屏,再把要修的电源板接上好的灯管,以区分是屏的问题还是电路板的问题。结果是电源板无高压输出。这个故障以前遇到过,一般量量高压开关管,换换IC,目测下高压部分有无烧坏的痕迹,再不行也就没辙了,换板。修过几台了,应该是通病,但就是找不出问题在哪。以前也发狠研究过一下,没有成功。不甘心,这次再试一下。正好有一块好板,把好板上的IC与坏板对调,确定是外围电路的问题。这个板的高压电源IC是BIT 3713,把外围电路的元件量了个遍,没有发现异常,起码那些标有阻值的电阻是没问题的。测3713各脚,10脚VDD 5.52(原以为供电应该12V,后查PDF,发现这IC的供电4-8V,另一块好板的VDD也是5V多),正常.6脚,ON/OFF,1.86,正常(另一块好板为5V,以为正常的开启电压应为5V,但查外围电路无异常,试着在6脚相连的电阻R29(180K)上并一20K电阻,人为使6脚电压抬高到5V,依然无输出.后证明1.8V已经达到开启电压了),8,9脚,0V,无输出.没有头绪,索性把好板和坏板上3717各脚电压都量一下,记录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块板的电路还是有稍许不同的.有几个脚电压在正常情况下也还是不同的.

网友:
这的找线路慢慢逐级追信号啊  信号流程是让人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