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3,5V芯片进水,现在搞的头大啊

楼主(2013-03-26):
       蛋疼的一天,快下班了,有个客户跑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我点了下,的确,静态电流都没有。拆机,由于时间原因让客户把机器留了下来。今早开修,发现3,5,V芯片进水腐蚀了,用洗板水洗干净。测量发现+3VALWP对地阻抗只有10欧姆,根据最近情况,直接干掉网卡芯片,OK。插电试机,待机有了,不触发。后又发现1.8,GFX电压对地短为0.我擦,这下大了,GPU挂了,没办法啊,,拆下GPU啦,还没换新的呢。翻开电路图,发现一个问题,此主板待机有三组电压,还有个1.1没出来。。。试着修啊,可是就在这遇到困难了,1.1芯片开启信号SPOK没有,这个信号由3.5V芯片发出,而3,5V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得SPOK,郁闷啊,,求高手知道,顺便在这上面找个维修师傅啊,指导指导小弟我啊。
下面附上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
很多进水的机器修好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配件就不一定好用了。

网友:
进水的不怎么好搞哦

网友:
SPOK由vl上拉,vl直接进pu201,查一下这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