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掉电重启

楼主(2013-03-26):
联想B460 不定时掉电,掉完后可以自动重启
有时亮机掉电,有时不亮机掉电
按理来说能亮机,供电都是正常的,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无效

网友:
散热那块有查吗?电压是否有异常呀!

网友A:
散热就不说了,要有问题就不用发这里来了
按网上说的刷EC BIOS, 杯具了,用原先那个BIOS芯片能读出,但不能擦除,后买了2个芯片回来,刷了好多程序都没用,搞得都没待机了,郁闷

网友(点评):
用刀片刮亮每个针脚,再刷刷试试

网友(点评):
还没有过到刷BIOS这关啊呀 努力啊

网友B:
CPU供电的的上下管是不是铁壳的?换了他们

网友:
是不是哦!!我上次通电无限,涮BIOS就OK   通病

网友:
呵呵呵!!哪里供电问题 啊!!CPU

网友:
楼主有结果说下   顶

网友(2013-04-26):
这机的毛病真多大多与BIOS有关

网友:
同样的问题  在查着  顶起

网友:
刷BIOS,换显卡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换CPU供电管,铁壳的

网友:
先清理风扇解决散热吧。然后看一下显卡问题。

网友:
EC BIOS是不是就是主板BIOS呀?不会是EC芯片也有一个BIOS吧?

网友:
刷ec的bios,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子在修也。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那

网友:
估计还是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C:
我有一样故障的一台机,无头绪,楼主快点公布结果怎样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同意楼主:
5.0
xuwucai
同意楼主:
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网友:
刷BIOS,这机器是通病

网友:
CPU供电上管也确实坏的多。

网友:
那种铁壳的场馆最爱坏,换了吧

网友:
B+电压稳定吗

网友:
好象要EC BIOS 和BIOS 两个一起刷,才可以!不过我手上三台开机十几分钟重启现象的也还没好,都无解了。。。有朋友说的U36 U37问题不通用的

网友:
很明显CPU供电或者显卡芯片那块的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啊 一台机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cpu供电。。上管。。是通病哈

网友:
上次手头有个一样的板子,换了一个ec的bios好了

网友(2013-05-27):
我现在手上和你这台一样的,你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啊,修好说一声哦

网友:
打扫一下卫生,如不行就再拆博士刷吧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同样问题。。C壳上面的海绵把待机芯片的开启分压电阻腐蚀了。。。
同意楼主:
5.0
广州恒远科技
同意楼主:
嗯,我这里有一台也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是应该从小问题慢慢排除。

网友:
注意看下掉电时电流多大,测试时温度高没,CPU温度超出80以上很快就会掉电

网友:
刷BIOS不行 就换CPU供电上管 U36 U37

网友:
这款机BIOS坏的多呀

网友:
换U36 U37就OK了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时亮时不亮.换个显卡OK.几个月了都没出问题

网友:
哎 b460就是难搞 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
!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bios搞错了。主板是有2个bios的 一个是ec 一个是桥附近的bios  楼主刷完无待机 是不是把桥的bios刷到ec bios上了

网友:
EC  BIOS基地一抓一大把,先刷个EC BIOS 试试吧

网友:
这芯片写保护了  去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这板修好了,是待机芯片的EN脚那个相连的电阻腐蚀了,时而通电时而断电,换了个240K的上去就OK了

网友:
乌龟壳的问题
通病
换了就好!

网友:
lz搞好了没

网友:
联想真的很烂。

网友:
能看到腐蚀你还蛮仔细的嘛,

网友:
有时掉电有时重启有时没待机电流:3v5v供电电路R376坏了.

网友:
这是通病啊

网友:
CPU供电部分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的上下管是不是铁壳的?换了他们

同间他说的。有这是一个MOS管,我修过好了。

网友:
B460有个通病BIOS,这问题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刷EC  BIOS  ok

网友:
此机我修过CPU供电MOS管,还有就是3V,5V供电芯片处一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这个刷了不一定得哦

网友:
楼主细心发现电阻腐蚀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就不说了,要有问题就不用发这里来了
按网上说的刷EC BIOS, 杯具了,用原先那个BIOS芯片能读出,但不 ...

不能擦除是 因为你没解密

网友(2013-06-29):
我也遇到一个正在研究中

网友:
bios你换一个

网友:
这机器正修着,也是一台不定时掉电,BIOS两都刷过了,现在怀疑王八壳子了,

这壳子真贵,明天找个替代的上去,看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也正修这个故障呢,CPU,内存都换过了,散热就不用考虑了,根本就不可能的,有时还没亮机就重启了,我觉得应该还是那个供电不不稳定导致的吧,看来这是个通病了,只是还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只好自己努力中,把该换的都换个遍再看看了。

网友:
是不是 温控的问题啊

网友:
bios可能性比较大。。继续刷。

网友:
换显卡也有可能,试过了

网友:
有时能亮是不是也BIOS没关系啊?

网友:
差供电吧  我觉得是

网友:
问题 碰到中,用电池启动正常 ,用电源近不了系统就重启了

网友:
联想B460不触发大都是因为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多谢指点,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开始在论坛看说是CPU供电铁壳有问题,搞了也不行,后来检查待机芯片51123,发现真的是13脚相连的R367腐蚀了,查看电路图这个是249K的,难找,接了个230K的正常,但主板温度很高,不知是否与这个电阻大小有关。

网友:
不定时掉电都是查散热及温控哇

网友:
EC的BIOS新的不可以代换的,只有找同样的型号的料板来换了,联想B460有个通病,就是经常掉电,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样故障的一台机,无头绪,楼主快点公布结果怎样了?

刷ec的bios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上管,这种铝做的MOS管也是极易坏的

网友:
哥们,帅BIOS吧,这是B460的通病

网友:
温度高了不

网友:
刷BIOS呗。。。通病

网友:
不亮机的电流是多少?电流是多少你在查呗

网友:
EC怎么刷啊      是不是直接换啊

网友:
估计是乌龟壳那个鸟东西,,先在空调下试试,看是不是散热引起,或者空焊引起

网友:
有同样的机器 等答案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管,这个问题可能能帮助到你,通病

网友(2013-07-31):
楼主有结果要分享哦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家悦e3682老是自动重启并点不亮机,修了好久都是没有头绪,郁闷啊!

网友:
看来是不太好修呀  加油

网友:
lz最后结果怎么回事?

网友:
能告诉一下吗?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示波,没下CPU,电容

网友:
我没修过这款机器,以下资料来自网上。联想B460通病,无规律性掉电,1,看待机IC13脚和16脚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2,CPU供电管子,和旁边滤波电容。3,查温度。4,刷BIOS。5,看VCCRTC这个供电是不是3。3V。6。电阻R376,R378,R379有无腐蚀。7,待机芯片51123易坏,8脚和17脚为待机线性电压,可测芯片是否正常。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说一下神马问题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2分钟不到就掉了不知道是不是CPU的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也很有耐心

网友:
我觉得91楼的也太厉害了吧,都没修过这款机,竟然把这款机出现过的故障总结的那么全面,真是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程序老爱坏,可以考虑写个程序试看,不得再查电路!

网友(2013-09-02):
修机器虽然有理论基础那固然很好,但是有时候经验也重要,俺不是什么专科毕业,俺是泥腿子出身,B460修来修去就那几个问题,加电掉电这也 就那么2个问题,如果显示了,那温度会影响,如果温度处理过了,那肯定就是电压,M55虽然坏的多,但也要把故障确定在做桥,如果你有资本,你也可以要的起价格,没关系,你可以先做桥,只要不怕扩大问题。BIOS的问题相信大家都知道,通病了,不说了,19V短路也就那么2个地方,就这么简单,

网友:
咳,都是一帮什么人啊,楼主在44楼早就已经公布答案了,可还有这么多人出来出谋划策,真是佩服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头疼的机器

网友:
我的 机器问题是 反复重启 很奇怪了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应该是CPU的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CPU铁壳供电管已换过,机器能亮但是不能进系统,进PE也是这样 自动重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2013-10-17):
回答的 怎么 乱   我手上有两台  算了 先干BIOS    在 干 CPU  上下管

网友:
两个BOIS一起换 试试

网友:
刷BIOS,B460通病

网友(2013-11-18):
我们的机器现象一样啊 都是有时亮机掉电听说 这个机器待机芯片容易坏

网友:
cpu 供电管有问题把

网友:
拿掉待机芯片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刷EC BIOS  可以的

网友:
会不会跟温控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