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210W通病。

楼主(2013-03-26):
接手几台冠捷T210W。这几台显示器均为有一小半图像,另外部分没有图像,渐变。拆开屏,检测以后发现按压行驱动芯片,故障消失。大家说说有没有好的加焊这类芯片的方法。。求传授。最近在研究屏板维修,已经有一些头绪了,大家讨论讨论吧。
芯片
通病

网友:
如果是虚焊就好好加焊一下看看吧,好的加焊方法我也不知道,请高手指教。

网友:
冠捷 的机器都这样吗,我一次也没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