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的

楼主(2013-03-26):
CQ40 ADM ATI独显  开机大写灯和 NUM灯 一直闪  大概过个 5分钟左右就能显 进系统都没问题  显了 两灯还是闪  热机一分钟的样子就能显  做过北桥和显卡都没 用  最后 换CPU好 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先换u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U坏得多。坏了的CPU用吹风吹热了都能点亮

网友:
有几个坏的没有同样的U

网友:
这样修 楼主收多少钱呢?

网友:
这机CPU,北桥,BIOS都是通病了

网友:
AMD的U爱坏  以前修道过个CQ40不亮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症状呢?

上电跑1.2不动

网友(2021-03-21):
这电脑还有什么修的

网友:
AMDCP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