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0通用驱动板亮度低怎么办?

楼主(2013-03-26):
明基17正屏(FP71G+)显示器,驱动板坏用乐华2270代换,接上之后显示正常但是亮度很差(灯管只有一端亮),ADJ调节范围很小几乎不起作用,高压板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刷入19宽屏或者20宽屏的程序灯管就特别亮,不过屏幕显示不规则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判断是程序问题,显示屏型号是AU M170EG01,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没有?

网友:
通用的程序和这个驱动板给其它机型的都用过,22以内的都没有问题,偏偏这个不行,实在郁闷

网友:
这个和你所烧的程序有关系 ..重新换个程序 试下

网友:
换了好几个啦,都是一样的亮度

网友:
等看怎么解决,学习的

网友:
断开ADJ,加一个合适的电压,让它亮起来算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程序不对,只好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