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钻石板冷静王的维修

楼主(2013-03-26):
   这几日,维修了数拾个航嘉钻石板冷静王电源。但有8个电源是启动电压有,待机电压正常。开关管正常。二极管正常。那一些电容。电阻正常。我已经从一个好的电源拆下开关管和339,7500代换,都是一样,请求老师指导下维修思路。有一个IC是LM358。不知是不是这个故障了,开关管边的电阻正常。7500边的元件都找不到问题。T431换过,这些坏的电源全部12V。5V,3V的电容给上家维修时用25V,2200UF电容,不知是不是这样容量坏?多谢
。二楼有图

补充内容 (2013-3-30 13:02):
有一台已经修好。是因为连接开关管边那二个35V10UF的小电容换了就好了。多谢大家。还有好多台没修好

网友:
开关管旁边50V10uF电容看有没有问题!那两颗大电解电容也要看下!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
PFC正常不  管理芯片供电正常不,没说重点不好说

网友:
短接绿地后测一下7500的4脚电压,如果有下降到0V左右,就查7500的8、11脚及相连的三极管输出是否正常。如电压没下降就是保护了,要查后级输出电路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了

网友:
不错   挺实际  学到些东西  也能理解

网友:
仔细检查电容。我感觉还是电容方面的问题。

网友:
来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