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3-03-26):
接到一个hp4411s 的主板
现象是开机不显示
搜索论坛 有通病 bios容易坏
拆机下载bios 开始刷
第一不行 也许是版本的问题 再下再刷 还是不行跟来时的问题一样 接着再刷
还是不行 一共刷了得有7.8个吧 都是一样的情况
改变思路 会不会是显卡呢
假焊 还是不行  是ati的独显 intel的芯片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每次开机的时候  大小写灯 每次都会连续闪5次 不知道这事不是预示着什么呢

有没有碰到一样问题的  说说怎么弄

补充内容 (2013-3-31 14:23):
已解决 更换显卡后正常

网友: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的呢

网友:
没人给点意见啊 都一天了 也没人回

网友:
别只看闪灯,这板支持minipci-e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用示波器打下内存,机器是否已经自检,

网友:
主板问题,,但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爱坏,加焊不行就考虑换一个。显卡型号为:216-0728020

网友:
ATI显卡很爱坏的 最好还是换个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显卡,惠普的机器显卡是通病

网友:
看看过了内存,就换显卡试把。ATI也不贵

网友(2014-07-01):
换芯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