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颐和E100上网本关机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6):
清华同方颐和E100上网本,正常开机显示时电流为0.65,按下开机键电脑屏黑掉,电流掉到0.26,电脑上面的灯还亮,主板上的各大压还有.包括CPU电压.桥电压.内存电压都有.按住开关键不放也不会掉到待机时0.01,但偶尔会有一次掉到0.26后,等三两分钟左右自动掉回0.01,我换个南桥IO.把网卡,声卡,拆了也没用.修机到现在没有见过这么怪问题,BIOS网上找不到,应该和BIOS没关系的吧.请大家帮忙参谋下.有何高见.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你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以前偶尔也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子的BIOS到处都找不到,想试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