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大家看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3-26):
中间白色了,是什么问题啊!!求救啊!!

网友A:
换个屏IC试试看

网友:
屏问题呗。还客户吧。这屏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IC试试看

      你为什么这样说是IC你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B:
貌似是屏的事儿!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屏的事儿!  个人意见

我也感觉是可是现在还可以用,就是不理解啊!!坏为什么不坏彻底啊!!

网友:
大哥~~~你能先点屏配板一下吗~~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屏的是~~~如果不是~~就换个屏线~~换个驱动板试试呗~~~如果点屏都是这样的~~屏坏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先把屏线换了试试,然后用通用版点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为确认,最好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同意通用板点屏试.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我也覺得是屏的問題

网友:
这个碰的比较多,应该是屏线

网友:
你先找个合适的电源高压和驱动板在一起的,试试屏本身可有问题,没有的话,就先换个屏线试下,再依次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