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进不了维修模式

楼主(2013-03-26):
正常来说这机器进维修模式是:先按着开关之后插上电源,按两下进纸键然后放开电源键。。
我就这样操作的,就是进不了维修模式,请大家看看是哪做错了。
机器红绿灯交替闪。

网友:
是不是要清零 基本红绿灯交替闪就是要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清零。。用软件之前机器要先进维修模式啊。

直接打开软件就可以清零  清零完打印机关掉重开就可以  不用进维修模式  佳能才要

网友:
爱普生不用进维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