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13-03-26):
XP刚刚换成win7  不知道win8怎么样呢  在用的说说呢

网友:
永久了就习惯了!就是游戏兼容性太差了!

网友:
感觉不是很给力啊。总的来说,开机时间,和关机速度都还不错,但是只带的一些软件却是很垃圾,然后 windows 桌面 和win7的没有多大区别。 而且兼容性 也不是很好,所以 建议没有装过win8的 还是建议用win7!

网友:
还是用win7啊 没有升win8的欲望

网友:
太花俏啊  我XP 用着够舒服

网友:
还没实机用过啊。。。

网友:
触摸屏专用,如果你用鼠标的,还是先用win7了

网友:
       我用windows8系统快三月了,我用的原版专业版,我个人的感受觉得还可以。怎么说呢,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流畅,操作简单,快捷方便。目前用正式原版,一般兼容性基本上跟windows7系统差不多,一般windows7上能玩的游戏在windows8上都能玩。我玩的是极品飞车14,感觉比windows7还要流畅点。
    我用的是双系统,windows7和windows8系统,从安装了windows8后就没有用过windows7系统了。如果真的遇到windows8有什么问题就转换windows7来使用。目前我用的windows8系统运行一切正常,设置成自动更新。自动打补丁,更新。我不用第三方杀毒软件,用自带杀软,也不用第三方优化工具,用自带优化功能。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比传统的操作方式好用,快捷方便,流畅等等。

网友:
偶的情况与楼上基本相同~~游戏不玩没试过,就视频来说,个人感觉比windows7来的好些~·的事磁贴的界面确实有个适应习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