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判断是否过内存

楼主(2013-03-26):
经常修到不显示的故障,而且是不熟悉的机型,有时会测量到内存数据线上有杂乱的波,但不知是否过了内存。如何准确判断是否过了内存?是否检测显卡了?请各位指点下该测量什么信号(用示波器,其他工具免谈)。谢谢!

网友:
看下SMB总线有波形没有,有就已经读到内存了

网友:
数据线有波也知道读内存了,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过了内存。SMB总线闪两次波能不能确定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A:
拨掉内存及不拨内存看电流跳变。

网友:
4楼经典 同意

网友:
你看内存上有没有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掉内存及不拨内存看电流跳变。

这种方法无法准确判断是否过内存,有些机型无内存电流也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