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OMTOOLS 修笔记本5400.6问题

楼主(2013-03-26):
只能进T级,死活进不了F级.

Spinning Down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3.702 secs
Delaying 5000 msec

Jumping to Power On Reset
Rst 0x08M
(P) SATA Reset

ASCII Diag mode

F3 T>
转换至F级......失败!

然后B级自动修复出现

网友:
新手请大大们帮助下

网友:
怎么是COM口的硬盘吗

网友:
应该是这款硬盘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
这是11代的F3指令系统的。

网友:
是2.5的盘,上面写的5400.6 是跟7200.11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如何修,坏道跟红块太多.谢谢

如果有人懂F3的SF,我出10W求指教

网友:
F3固件门盘,没有F级。

网友:
这是f3的盘,按原来的方法不能用的

网友:
F3 目前没救了吗?

网友:
stcomtoos只能修K10以下的盘,不支持K11和K12

网友:
如果你进入F3 后。想走B 指令。。可到/6 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