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3-26):
各位大虾们,小弟今天该驱动板的时候不小心把5V接为12V了,现在屏白屏了,驱动板没有问题。屏保险没有烧坏,我想问下会烧那些东西,还有没有就,各位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有的救...一般烧电源部分

网友:
查几个电压,升压电路有没有输出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看屏坏了没有

网友:
屏线   换个 试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怀疑是升压芯片问题了。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只有考虑改升压部分。哪位大哥有改过。说说要改哪些。谢谢

网友:
找到一个问题了,室升压芯片有短路,如果升压芯不是一样的会导致黑屏吗,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测得VSA1  12.6V。VGHP1    23.5V   VGL1  -6.3V。

网友:
屏你被燒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