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平台的cpu供电时序

楼主(2013-03-26):
我看了:【维修经验] HM65平台的一个新特性,大家维修时请注意这帖子的时候,我顺便把此平台的cpu供电时序更深的分析一下。
1.当cpu供电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首先开启cpu核心供电,但cpu显卡供电并未开启,而且此时产生cpu的核心供电是芯片固定的标准电压,不是cpu的真正需要的核心电压。
2.cpu得到此电压后就发出寻址信号指向bios。调取存在bios的电压vid信号,然后通过cpu与cpu供电芯片的两条管理总线传递vid信息。
3.cpu供电芯片收到此vid信息后开始调整cpu的核心电压,让电压达到cpu需要的电压
4。cpu核心供电正常后。芯片开始开启cpu集成显卡的核心电压。
5.芯片最好发出电源好信号
    如果说的不好就请大家指正。如果说的好请大家鼓励一下

网友A:
按你都说,先有CPU供电再读BIOS。
为何去掉BIOS后,CPU供电会没有!

所以说你的结论是错的。

网友(点评):
cpu的10根管理线中的其中4根管理线?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又一个版本。
VRON开启    到 输出Vboot,我赞成。
但供电芯片如何获得SVID信号。你的意思是CPU寻址BIOS得到。
另外的版本是BIOS ,PROCPWROK和CPU内部的rom

网友:
我试的是这样的。cpu供电芯片一般有2路核心供电和1路显卡供电。核心供电是会出来的。显卡供电要读到bios才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都说,先有CPU供电再读BIOS。
为何去掉BIOS后,CPU供电会没有!

拔下bios没有cpu供电。那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未收到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都说,先有CPU供电再读BIOS。
为何去掉BIOS后,CPU供电会没有!

以前双桥模式下。cpu的vid信号存在南桥内部的寄存器里面。在vtt出来的时候,南桥通过与cpu的10根管理线中的其中4根管理线把vid信号发给cpu。而单桥的vid存在bios里。cpu就必须读到bios里的vid信号。
听月饼老师这样说,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南桥先读到bios的vid信号存在南桥的寄存器里,在vtt出来时,pch再将vid信号通过总线发给cpu。

网友:
说的有些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下bios没有cpu供电。那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未收到开启信号。

以前双桥模式下。cpu的vid信号存在南桥内部的寄存器里面。在vtt出来的时候,南桥通过与cpu的10根管理线中的其中4根管理线把vid信号发给cpu。而单桥的vid存在bios里。cpu就必须读到bios里的vid信号

哪里看到的。有没有文档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双桥模式下。cpu的vid信号存在南桥内部的寄存器里面。在vtt出来的时候,南桥通过与cpu的10根管理线 ...

以前的VID信号存在南桥内。。。。你不觉得有错吗

你说,VID存在BIOS里,我估计你也是看了一个关于广达HM65板时序分析的课件吧。。。。那课件不是对的

网友A:
最近实验室在做实验,去掉BIOS,CPU供电无任何波形。继续等待其他实验信息。

网友(点评):
BIOS参与触发,配置I/O引脚定义,你去掉后还指望能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VID信号存在南桥内。。。。你不觉得有错吗

你说,VID存在BIOS里,我估计你也是看了一个关于广达 ...

    这是笔记本技术联盟的彭老师讲的。他曾经是ibm的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近实验室在做实验,去掉BIOS,CPU供电无任何波形。继续等待其他实验信息。

回拂泪飞花,不是所有的BIOS都参与触发。。。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机器不参与触发的BIOS不多见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拂泪飞花,不是所有的BIOS都参与触发。。。

再回拂泪飞花,南桥下挂有BIOS,EC下再挂一个ROM的。就是。

网友:
这个结论肯定是错的,在没有BIOS下是没有CPU电压的,但是VR_ON是有的,肯定是先读取BIOS在输出电压的,只是这个工作原理还是很懂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谢谢。

网友:
最新实验结果:
是PROCPWRGD导致无CPU SVID
CPU的时钟不会导致无SVID,但SVID的波形跟正常也不同。

网友(2019-04-14):
什么时候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很到位,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