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波形慢慢变小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6):
示波器刚放上去的时候正常,一会晶振波形慢慢变小怎么回事,晶振另一只脚正常。
测bios片选要用触发吗?怎么设置示波器,是单次触发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 请教高手吧

网友:
高手能回复一下吗?

网友:
慢慢变小正常,衰减十倍,会好些。cs 一般是连续波形,本人用模拟,没试过单次触发

网友:
衰减十倍?什么意思。刚学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