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成功修复ACER5741触发不上电来个顺藤摸瓜

楼主(2013-03-26):
机器型号ACER5741
板号 LA-5893P
故障:触发不上电
正面图

反面图

板号:

触发电流在0.08A

哈哈 上图只是为了刷点分
直接进入正题
我的口诀:
一,看-----少件  烧件  错件  接口坏等
二,摸-----元件高温发烫
三,量-----阻值  电压   时序
四,换----更换异常元件
走到第三步量基本电压有问题---待机3 V 5V正常  1.5V正常 1.8V正常  1.05V无电压不正常
问题找到了 就从这顺藤摸瓜下手:
打开图纸找到1.05V的电感PL38

迅速把PU999-ICAPW7138的工作条件量了一遍,3PIN --VIN 19V  5PIN—EN 3.3V  14PIN—PVCC 0V  不正常 应该是5V

看图顺藤摸瓜,追查+5VS

U49 1 2 3PIN 0 V   5 6 7 8PIN 5V  4PIN 08V   问题就在这里G极应该是10V才对,是VSB提供条件导通G极的 R684—2PIN  0.8V  继续顺藤摸瓜追查VSB的来源

PQ44 P沟道管 要想导通 2PIN 必须小于3PIN  看图分析2PIN到几V?算一下就知道了 B+ 19V  PR325 100K  PR327 22K 现在什么年代了 直接用计算器 呵呵

2PIN分压后是3.4V 弄清楚了 2PIN18V 明显没分压 顺藤摸瓜查PQ45

要想分压必须PQ45导通,这是个N沟道管 要高电平才能到通 2PIN 0.6V 明显不对 顺藤摸瓜 直接追查SPOK 0.6V 在查VL上拉PR329 2PIN 5V正常 应该是SPOK在来个顺藤摸瓜直接追查到RT8206B

想都不想直接更换RT8206B 结果既然没好,还是原故障。排除IC 迅速返回PR329上拉供电的电阻上 怀疑是开路了

PR329 100K正常 直接加焊OK 终于把瓜摸到了 哈哈

刷刷的(这瓜真好吃)电流上去。。。。。

补充内容 (2013-3-30 15:16):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2685-1-2.html 忙里偷闲在送一贴 希望多多支持! 给我继续写贴的动力!

太牛了真给力,,,,

网友:
现在发现发贴才送下载5分,希望大家能给点分支持支持!我是冲着分来的!

网友(点评):
好像貌似你不缺分哦

网友:
送上图纸一份

网友:
楼主仁宝时序没的说,厉害。

网友:
学习了,如果楼主直接量上拉电阻的另一脚就不用换芯片了哦

网友(点评):
VL 5V上拉量了 电阻没坏100K 所以直接换IC

网友:
主席修电路是没的说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网友:
高手啊,加分,楼主用的电阻分压计算器跟我一样

网友:
看着还是很简单的,真想不到是电阻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即将实战中

网友A:
优秀的帖子,思路清晰,电路图查询利索。唯一的缺憾是,对芯片的PG不熟悉。
几乎所有的电源芯片,在其数据手册中都会写明PG是开漏输出。比如作者故障主板的RT8206
PGOOD2 (Pin 28)
SMPS2 Power-Good Open-DrainOutput. PGOOD2 is low when the SMPS2 output voltage is more than 7.5%below
the normal regulation point or duringsoft-start. PGOOD2 is high impedance when the output is in regulation and
the soft-start circuit has terminated.PGOOD2 is low in shutdown.
芯片本身是不提供驱动能力的,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所以,当RT8206正常的产生了电压后,无PG的情况,首先要考虑的是电阻,而不是芯片。

网友:
老三啊,你还是不明白?开漏输出就是无输出嘛,只能靠电阻上拉提供输出。现在电阻又虚了,全玩完了
那个电阻开路了会导致把PG也拉低?
一语提醒梦中人 感谢你的提示 我会更加精益求精!!

网友:
RT8206 条件没满足,是不是直接上查不用换这个了吧?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等我学完可能就会了。

网友(点评):
在月饼的带领下 不久的将来你就是高手

网友:
一,看-----少件  烧件  错件  接口坏等

二,摸-----元件高温发烫

三,量-----阻值  电压   时序

四,换----更换异常元件
你这个口诀不错,记下了

2条和3条应该兑换,先量,在上电摸

网友:
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应该加分

网友:
很清晰很直白~~~~~~要多多修修没电压的板子才能有这样的思维~~~让我贯通了一下~~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很清楚,值得学习的榜样!维修没思路不知道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版主更是锦上添花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细心观察、仔细的检查,总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方法正当

网友:
这时序那是相当的熟悉呀!楼主修机修的熟练!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认同这种顺藤摸瓜方法,也是这样一级级往上找。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高超啊

网友B:
哈哈,主席出马了

网友(点评):
你是哪位?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先量电压 而是直接换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主席出马了

陈伟,笔记本后期跟的你呀

网友(点评):
哦 很久不见 最近生意兴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先量电压 而是直接换芯片啊

你到底有没认真把贴从头到尾看的,我有量,只是后面我没考虑太多 我用的是排除法 所以先干IC,在到电阻, 之前电阻上拉有5V的,所以直接干了IC 如果我当时考虑PG的时序 我就不会怀疑IC了 在维修过程中要达到快很准,时间就是金钱,现在国外机器一天公司有上百台笔记本等着你去修。。。。。

网友:
我要多看2次,加深印象,谢谢楼主贡献

网友:
楼主误会了,我认真的从头看到尾了 ,并且看了三遍  只是不懂 请教下你。

网友(点评):
没事 互相交流而已!!

网友:
不错,浅显易懂,思路很清楚,学习了,还有那四句口诀不错

网友:
老胡,太犀利了

网友:
弱弱的问句 PVCC  中午翻译过来是什么,干嘛的
     楼主这帖子分析的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这瓜摸得真漂亮!

网友:
这样好修的机器怎么我都没接到啊。这几个月。
要么是没图纸的。要么是不跑码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楚,很受鼓励,值得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此瓜有意思  还玩虚焊  牛

网友:
那计算器真的错哪里来的

网友:
一个好的口诀是成功的基础。嗯,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真想不到是电阻问题

网友:
思路还好,就要这样修。

网友:
好的技术+清晰的思维+细节

网友:
牛啊      小弟啥事能到这个地步啊

网友:
那个计算程序不错      俺还没接触过呢
不看不知道      俺就是个顶级菜鸟啊

网友:
PWROK信号不正常的原因 ,表现都是掉电的吧

网友:
这个例子我记下了,原来芯片PG是这样输出的

网友:
  电阻虚了虚了  。。

网友:
这些东西就像破案一样,
还是要一层层思维的...

网友:
相当熟练啊

网友:
胡哥的帖子就是精华.

网友:
分析得很有条理,学习了,以后多发点这样的贴啊,呵呵,下载分多多的有,呵呵

就凭你这句话 稍后在写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秀的帖子,思路清晰,电路图查询利索。唯一的缺憾是,对芯片的PG不熟悉。几乎所有的电源芯片,在其数据手 ...

老胡只是忽略了一步没量电阻的下端,但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拉底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秀的帖子,思路清晰,电路图查询利索。唯一的缺憾是,对芯片的PG不熟悉。几乎所有的电源芯片,在其数据手 ...

话是这么说,但在实际维修中上拉电阻开路的几率很小吧,如果上拉电压没问题,首先就是更换芯片。楼主的思路没问题啊。

网友D:
我有点糊涂了   谁能告诉我PQ45的G级电压究竟是谁提供的?   按正常思维PR329是上拉电阻  那么电流应该是从SPOK 流向 VL 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PR329  那么SPOK就无法把电压输送到PQ45吗?   或者另外一种解释是vl 电压是给SPOK做驱动电压的  也就是说PQ45的实际供电者其实是vl ?也就是PR329是下拉电阻。  所以我糊涂了   第一个问题    谁给PQ45供的电压     第二个问题     PR329究竟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

网友:
思路很严密

网友:
楼主这修机时序很熟练,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糊涂了   谁能告诉我PQ45的G级电压究竟是谁提供的?   按正常思维PR329是上拉电阻  那么电流应该是从 ...

只能说明你基础不扎实 要多加强 电阻接供电是上拉  接地是下拉 至于VL电压在这里你可以看作水流 SPOK你可以看作水闸  水闸是由IC内部控制 闸住水就可以流向PQ45 G极  这时PQ45就导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基础不扎实 要多加强 电阻接供电是上拉  接地是下拉 至于VL电压在这里你可以看作水流 SPOK你可 ...

对我的帮助很大啊   这回我真的完全明白 什么是上拉和下拉电阻了     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SPOK 这个信号为什么能起到控制作用?  VL 和SPOK 的本质不都是电压吗?为什么一定要有SPOK这个信号 vl 电压才能流向PQ45 G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的帮助很大啊   这回我真的完全明白 什么是上拉和下拉电阻了     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SPOK 这个信号为 ...

只要懂时序都会看懂 你去迅维学习一下 就会明白了 不然你会有很多个问号 我也不能老解释太多 芯片工作正常后最后会发出电源好信号也叫PG  至于SPOK写法是由主板工程师设计命名的 意思都一样 一块板要工作正常一定要有时序 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到位 最后完成显示 SPOK就是其中时序的一部分

网友:
不是啊   我会看时序的   你说的那些我都懂   ,也知道SPOK是控制信号    没有它VL下不来,  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spok  这个信号  VL 为什么会下不来   是不是因为VL 和PQ45之间隔有两个电阻的原因呢?

网友: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能下载了啊,大家能不能下载啊

网友:
顺藤摸瓜,好方法!

网友:
一步一步查,查它个水落石出

网友:
楼主的分压程序在哪里找的,可以传给我一个么qq278118382,谢谢啦

网友:
维修方法正当,只能真心佩服!!!

网友:
真复杂呀, 不懂电路图还查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终于明白了 《电阻接供电是上拉 接地是下拉 》楼主这样讲实在谢谢!  说来笑死人 “问过人《自为土医生》说  电压在上面是上啦电压 在下面是下拉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很成熟啊,可惜换芯片那块就感觉有所欠缺了,就像饼哥所说,一般芯片PG都是开漏输出,由某个电压上啦。。哈哈哈,楼主还有待学习。。。

网友:
佩服佩服     高手修起板子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怎么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网友:
楼主。。收我当徒弟吧。。- -

网友:
老胡的“顺藤摸瓜”思路真的很厉害,值得借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只是不知道楼主要那么多分干嘛?

网友:
楼主相当熟练哦。。

网友:
学习了。羡慕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