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2010WB系列问题修复总结

楼主(2013-03-26):
       真是恼人的优派,问题连连啊!2008年花了3000大元用一年多就出毛病了。首先是指示灯亮开机困难,但偶尔也能开机。开壳检查电源部分大多数电容全怀孕,无奈啊~~~。更换后开机正常。      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出现屏幕下半部暗淡,苦闷啊~~~。暴力拆壳{优派这外壳坚如磐石啊},小心拆卸灯管发现下面那一组已经坏了,更换后基本正常,就是下面亮度比上面高。

       好景不长,怎么什么问题都会找上我呢,彻底不能开机了,指示灯也不亮了,悲催啊~~~。空载检查电源12v,5v供电,12v为9.9v左右,5v为0,重点检查5v输出部分,发现sbl1045ct肖特基管已击穿{后来静心想了一下,有可能是以前开机难的时候,由于频繁按开机造成连续启动冲击损坏了元件},换上后5v为5.23v正常,12v为11.7v略低,奇怪啊,空载时不应该低于12v啊,就因为这个想法白费了2晚上的劲,找来12v cpu风扇接上测,12v为11,5v了,电源这个查啊,也无果,就发现一个电阻高点也无大碍。大脑开始空白,想想还是接个5v负载吧,牺牲下家里的4.2v led应急灯{用后坏了一半灯珠},接上后一测12v为12.3v,嗯~~~彻底无语了,在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吧?经验啊!!!
       装机后屏幕亮度低,亮度可调,当亮度调低50%依然会出现吱吱声{这个以前就有没太在意},屏幕右下角偏黄{是下面灯管坏了后烤的},灯管比较热,一体板金属外壳也烫手。一狠心在商城买了led背光改装后,屏幕上下部温度正常,电源ic和2个输出肖特基管散热片有降低但还热,嘿嘿,吱吱声没了{应该和背光及高压板有关}。现在就一个问题了,电源部分温度,大家可以看图片左上角散热片处有过热,电容鼓包应该跟这有关,高压部分电容下面也过热了{是背板的2个高压贴片mos}怀疑高压部分问题跟它俩有关。
       在这声明本人不是搞维修的,这也是第一次修液晶,经验有限。总的来说优派这显示器设计有缺陷,就是电源散热应该不够,之后我会改输出管的散热片,再就是灯管的问题,更换后不耐用{也不排除更换的水平问题},一定要全更换新的,不能图省事。
      就到这里,希望对新手有少许帮助~~~老鸟飞过吧,,哈哈~~~

网友:
i不如换个新的的了

网友:
这款式我遇上的都是换板算了,10多元的板,不想花时间修。

网友:
久病成医啊。

网友:
不解空载电压为何加上负载正常

网友(点评):
感觉跟反馈有关系,开路没有电流吧?

网友:
像这样的话还是不稳定的修了又会坏的 自己的就换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