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3-26):
雷击的电源换了两个 大电容 保险管 开关管 现在紫线有+5VSB电压 PS-on5V电压 用的是sdc2921芯片13脚VCC有5.8V 其他1脚没有3.3V 2脚没有5V 3脚没有12V 是不是sdc2921坏了   可以换sdc7500吗?

网友:
可以的 完全可以 的

误人子弟!! 7500的VCC是12脚,而SDC2921是13脚,就这二只脚就不同了,更不要说别的了

网友:
换了一样给思路

网友(点评):
你被误导了,上网找一下代换吧

网友:
次级,反馈有问题

网友:
你不知道可以改 外围电路啊  我都是 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在不
外围自怎么改,可以下吗?
我的这个电源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可以说下吗?

网友:
首先你要查一下,这个IC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