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ATI 独显8M BIOS怎么用4M的代换啊

楼主(2013-03-26):
我的机器是不能重启,重启就黑屏了,有背光不显示字,拔掉BIOS电池,再装上就好了,我查了一下有说是BIOS的问题,这种16脚的BIOS没有,有的说能代换,我找了一个BIOS 芯片刷了4M的信息,信息都是在论坛下的,刷好装上不能用。是不是还要改什么呢,有整过的麻烦解说一下。
芯片
黑屏

网友:
没明白说什么 什么刷4M

网友:
这好像改不了吧,没有听说BIOS可以改的,为什么不直接刷呢?没有座?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独显那块的问题,不过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把独显关闭,用集显就可以了,因为这个T400是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