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能亮机指示灯不亮,其他正常

楼主(2013-03-26):
来个客户,说给同学的r60装系统,装完后拿走,第二天又来,说屏上的指示灯全不亮。死活说装系统前是好的,装完不亮。这个指示灯不亮和系统有关吗?百度一下还真有个装系统灯不亮的,求解答。

网友:
跟系统没有关系,这种情况要不就是高压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主板上短了一个保险,处理你就说要手费呗,后者可能性大

网友:
有可能主板送到高压板的3.3v不正常。我碰到过一台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不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好像更换过通用高压板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送到高压板的3.3v不正常

网友:
这根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怎么升到正式维客的,这都不懂

网友:
排线坏了吧。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