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JP的台式机。

楼主(2013-03-26):
一个机器能正常开机关机但是打不开网页,幸好有备份,果断一键还原~!还原后马上就好,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一关机就在正在关机画面后蓝屏报错 死机  蓝屏代码X50~!又重新换一个系统还是如此。

网友:
請問有重灌過嗎?部要用還原的..
若還沒重灌看看
若還是一樣的話ram跟顯卡拔起來金手指擦一擦再裝回去試看看

网友:
MHDD一下看看有盘情况,换内存
AMD的换U 遇过AMDcpu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了 。我都碰到个几个了

网友:
一步一步了的 用替换法

网友:
上诉方法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内存OR硬盘最大可能,主板也有可能。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重装前进PE格式化C盘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呀。

网友:
全盘格式化,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应该查查其他硬件了

网友:
如楼上各位说的,内存和硬盘最有可能。

网友:
也觉得是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替换下内存,然后再替换别的

网友(2013-04-28):
内存问题,换内存吧

网友:
硬件问题了。楼上说的,内存问题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内存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模式设置不好,进BIOS设置下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
能正常开机关机但是打不开网页

网友:
其他程序呢,个人感觉是CPE的问题

网友:
正如楼楼楼上说的用排除法~挨个替换~

网友:
排除法,最基本的方法,

网友:
看情况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JP的机子就不要拿来了,不太好,我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