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series主板复位针有3.3v电压但点复位针pci测试卡复位灯没变化

楼主(2013-03-26):
如是,测pcia15脚复位不跳变,点两次复位针能关机,几秒钟后自动上电,是什么情况,大挟指教

网友:
复位不是要跳变,而是要高电平!  首先没复位,并不是很单纯的复位电路问题,比如CPU 内存 总线 桥供电都会引起不复位,一般先查供电, 其次查复位脚针的电平,最后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如果一切正常 特别是几个PG信号! 那就换桥!呃,,, 不知道对不对! 你自己参考下就好!

网友:
没说明白,我是说点复位开关时测试卡复位灯没有跳变,pcia15脚3.3v是正常的各路电压都正常测试卡显示00

网友:
查一下时钟

网友:
先测电压正常再测时钟正常然后才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