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50p电源修过的来告诉下·

楼主(2013-03-26):
现在 上点 紫5VSB 有5V  绿PS ON 也有5V  短接 绿黑线  无输出   初学者 求论坛里面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还有PS/ON   是从上面的小板引出来的··· 主芯片没看型号 在单位了···

网友:
谁修过这个电源的·  有主芯片的图纸 或者电源的图纸 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自已为什么不拆拆看呢?
那图片可不是你的啊!

网友:
先打开拆开电源看下,晕

网友:
又是三个光藕的高级电源呀,多看看论坛里的其他电源维修的帖子吧,这三路反馈是不是12V、5V和3.3V每路都有检测和反馈电路。

网友:
高级货,一般不好修的啊,你先对地打值,看看。或者顺间测电压试试,这电源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上图中 挨着光耦的芯片是 CM6800AG    另外立着的板上 有一个DWA107 N181的芯片 没找到脚位图  CM6800AG  我上电测试脚位 都木有电压 求思路

网友:
测试 3.3 对地阻值只有37欧  5V 只有77欧  这个可以判定是后级短路吗?

网友:
这个电源都是绿色线接地输出电压,要是电路问题这个你得确认桥堆有无300输出,高压电路300V的那部分主芯片的启动电阻容易挂,100M到200M的一个电阻。慢慢查总有收获

主动式的PFC的电压应该是380V左右,楼主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看清楚再说,人家都说有SB5V了还会没有300V?

网友:
这个电源我没修过,我查了一下6800是一个PFC +PWM控制集成块 13脚是VCC供电脚,这脚供电应该是由副电源经光耦控制而来,查光耦初级两端有没有1.1V的电压没有就要查PS-ON到光耦之间的电路,有电压就查光耦次级的电路

网友:
第一张图上方那个八爪应该是主控,是什么ic?检查下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A:
我刚修过这种电源,CM6800G+PS232S结构的。楼主看一下你的二次级用的是不是PS232S,这种电源三个光耦分别作用是:

1)5VSB辅助电源的反馈

2)CM6800G的VCC供电开关(短接绿黑线时,光耦接收端导通,拉低一PNP三极管B极,使三极管导通,CM6800G从三极管E极获得电压)

3)CM6800G PWM输出的12V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过这种电源,CM6800G+PS232S结构的。楼主看一下你的二次级用的是不是PS232S,这种电源三个光耦分别作 ...

你的 是什么问题? 光耦坏掉了吗?我的 这个  在立着的板上还有个DWA107  N181应该是温控的IC..

网友:
三个光耦中 一个有1.1V左右的电压  另外一个有15V 左右的电压  另外一个 短接绿黑线状态下也木有电压

网友:
自己用的电源呀

网友B:
现在是 可以启动了···· 短接PS/ON 和黑线不可以··· 启动 我插上主板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风扇不转 ·  应该是 温控电路的问题·· 目前 可以负载 一块945主板和一块硬盘·

网友:
在负载中各项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 可以启动了···· 短接PS/ON 和黑线不可以··· 启动 我插上主板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风扇不转 ...

把风扇接在5V或12V上,看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接在5V或12V上,看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基本可以断定是温控电路的问题了··  但是 不知道具体是那个零件出毛病了风扇的电源由20N06T 供电  有12V电压··· 但是 控制极 木有电压· 应该是 温度反馈的芯片或者 是 某个零件坏掉了·· 芯片是 AS339AM-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接在5V或12V上,看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目前可以正常的  负载··· 之前走了弯路  记得以前看过 说有的电源 短接PS/ON 和GND  是不开启的··· 早想起来就 弄块主板实验了·

网友:
问题大多了,光耦坏一个,5VSB没有,开关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