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我这个南天pr9打印机打印头上的针是 ...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我这个南天pr9打印机打印头上的针是怎么排列的?

楼主(2013-03-26):
南天pr9打印机打印头上的针是怎么排列的?10 ,11,12针应该怎么调?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谢谢!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
兄弟讯维里修打印机不热门的我也是修打印机的 打出来有这个效果好像还可以哦 换翻新的打印头也差不多是这种效果哦

网友:
客户不满意就叫他换新的头,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10针和13针对调。谢谢楼上的师傅们!

网友:
哎呀 原来是半仙在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