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由器不能上网

楼主(2013-03-26):
大家好,刚买的路由器设置好,以后不能上网,是东方有线的宽带,账号和密码都设置好了就是不能上网,能上qq,是不是兼容性有问题,是腾达的无线路由,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办宽带有没有给我说明WAN还是LAN?

网友:
DNS服务地址不对吧

网友A:
能上qq
不能打开网页,你检查一下是不是DN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上qq
不能打开网页,你检查一下是不是DNS不对。

dns,设置过了,不行

网友:
打算换个路由试试,再改一下MTU

网友:
我在这个论坛为什么不能跟帖
有权限限制么

网友(点评):
只有正式会员才有权限

网友:
我在发一个贴就能升级到用户组了,看能不能更贴

网友:
有360吗  修复下就ok了 是dns服务器的原因

网友:
明天再试试吧,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可以先恢复下原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好。查下你那宽带的DNS是不是对的?

网友:
要设成静态IP,

网友:
要是是他们自己分出来的网 DNS我们也不知道啊

网友:
前几天我还遇到过这事情,用360修复一下就好了,DNS的问题,

网友:
dns,这种情况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dns 解析问题,看电脑中毒。还dns 地址

网友:
是路由器不兼容,我换了一个牌子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