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DELL待机下+15V如何转换

楼主(2013-03-26):
DELL pp38lL本本,上个图求大师帮分析,待机只有+3.3V_ALW那种板子,还有一路就是+15V_ALW,现测只有8.19V应该不正常,对升压电路不精,求大神分析思路

补充内容 (2013-3-27 17:50):
看到各位回复后补充:
PR100,PD7,PC96,PC90都是无元件
拿掉了PR99  0欧电阻使与后级断开后,8.19V变9.7V

网友(点评):
注意看,有二极管和电容未装!你的电压值正常!

网友:
就是那几个升压电容的事

网友:
8.19V是不是后面拉低了,断开PR100看看。不行换2个二极管

网友:
PR100,PD7,PC96,PC90都是无元件

网友:
三楼正解,如果还不行再把那三个小电容也换掉。

网友:
断开了PR99 0欧电阻,8.19V变9.7V,看来只能换PC93,PC95,PC89看看了

网友:
电容二极管倍压,负载是否短路,5v方波是否正常

网友:
3脚的单个复合二极管,换这种管有特殊要求吗?还是可以用普通的管?

网友:
应该是正常了啊,为什么要换

网友A:
注意看,有二极管和电容未装!你的电压值正常!

网友:
是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产生的电压

网友B:
这个电压可能正常的。应该Pwm电压工作后电压就会升压上到15V吧

网友C:
一般都是升压电容的问题,但是升压电容也不容易坏,所以建议你考虑一下后级,应该有微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3.3V负载太小,DL2的pwm占空比太小。可能是正常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有二极管和电容未装!你的电压值正常!

若是正常值,怎么叠加电压来算呢?求帮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可能正常的。应该Pwm电压工作后电压就会升压上到15V吧

Pwm电压那边产生的是3.3V待机电压应该是一直工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升压电容的问题,但是升压电容也不容易坏,所以建议你考虑一下后级,应该有微短路!

PR99断开就是断开后级了,断开后值是9.7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wm电压那边产生的是3.3V待机电压应该是一直工作的吧。

3.3v 的下管的波形是 0-5
占空比大概80%
5v线性+ 5*80%
=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的下管的波形是 0-5
占空比大概80%
5v线性+ 5*80%

多谢饼哥
若那值正常的话,本本故障现象是: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14,3秒钟后掉为0.004,但此时按开关能触发,瞬间U电压也出了没亮机,但又马上掉回0.004,维修思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