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07年显示器 Z96 屏显示发红

楼主(2013-03-26):
长城19寸宽屏07年显示器,屏幕发红,测试灯管都正常。外接高压板 故障依旧,更换待用的高压 驱动板,还是发红。各位同仁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屏出现问题了?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现象的师傅们 分享一下经验!急盼同仁们的回复!
显示器

网友:
屏线换了吗?如果换了可能是屏接口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你怎么测试灯管是正常的?如果说你测灯管不会发红那只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你更换过,但你的VGA线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