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无 3V 5V 求助 KB3930 工作条件!

楼主(2013-03-26):
接一台 ACER 4743G  HM65 芯片组。故障 无待机  3V 5V。查 RT8223M 18脚 S5_ENABLE 无电压。查其他脚位发现第8脚3D3V_AUX_S5  无电压  对地阻值为2欧。烧鸡 发现 EC  KB3930 微烫。拆掉  3D3V_AUX_S5 对地正常。订了2片 KB3930 ,第一片 装上去。 3D3V_AUX_S5 居然 还是对地为 2欧,奇怪了。把芯片拆掉  直接在芯片上量 发现 芯片的 3V 供电 短路,于是 找另外一片 新的 3930 量 3V供电 正常。难道 是装上去 烧了么?小心 换上  这片新的 KB3930 ,先打了下对地 正常。上电。3D3V_AUX_S5  3、3V 正常产生。但是  18PIN的 电压 还是没有。 查KB3930 的工作条件,22,33,125,111,96,6 的VCC 3.3V 正常  67AVCC  3.3V 正常。37PIN  ECRST# 3.3V 正常 。此EC 无外部晶振。看到 EC 有BIOS 于是 在论坛下了 个EC BIOS 想去刷,NND 500P 居然 不支持A25L010的刷写,老是提示 器件不对。于是找了个PM25LV010 芯片刷了个程序 换上 还是不行。 哎  是不是 102PIN 的信号产生了?后面拉低了?    NND 找了好久 没找到 R412  和R411这两个电阻,没办法 把 102PIN 挑起来。测发现 EC 根本未产生 此信号。想着玩,自己加了个外部3.3V 到 待机芯片的 18PIN  发现 3V 5V  能正常 产生。后边 电路 没问题 。看来 还是 EC 这边 要不 EC 本身 有问题,要不 还有条件 未满足,所以不产生102PIN 的电压。麻烦各位老大,帮我看看。还有就是 上面 两个 BIOS 芯片 能代用吧!

网友:
你去搜芯片的PDF啊

网友:
本人 英文 太烂 芯片的 PDF 全英文的 很多 看不懂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分享经验

网友:
BIOS芯片没问题,你看下EC的晶振起振没有,EC的122、123脚就是晶振的内部输出脚。

网友:
还有LZ,你再仔细测下其它地方有短路没,还有就是这里NEC不出的,一般属于EC和BIOS资料问题,LZ有示波器的话看看BIOS到EC有无波形,看看EC到BIOS之间是否有断线之类的,一定要细心、冷静思考,不然就很茫然了!

网友(点评):
没示波器 在淘宝 买了个二手 岩崎 1700大洋 用了 一年就挂了 烦躁

网友:
BIOS芯片是可以通用的,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了。,只要不短路一般都还是资料的问题

网友:
AC OK信号正常不?还有LID正常不??

网友(点评):
ACOK 这信号 正常 这信号 没在 EC上 只是 在充电芯片上 LID 这休眠信号 我在 EC上 不知道 是那个

网友:
我也看了一下KB3930,是没有LID这个信号,,,,,会不会这个EC也是坏的呢。。
因为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63 PIN  AD_IA 这个脚是不是 也会影响  102PIN 的输出啊

网友:
又挖坟了!这机器的待机修好了 ,但是不触发。待机没好 还是 EC有问题 重新发了个 开启信号出来了,但是 又被后面拉低了 ,51123 芯片有问题。换了SV 5V S5出来了 ,但是不触发。PM--RSMRST这个信号 在这个机器里面是开机前产生的 还是 后? EC 103PIN 是产生这个电压的,挑起来 有3V的电压,焊上就拉低了。以为南桥有问题 但是摘掉南桥 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