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600无PG 请教个PDF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修一台神舟的Q1600,摔坏.
触发0。503A,SIS 968+672,各电压OK,PLT_RST# 3.3v, [sub]无CPU PG, [/sub] 南桥换过.
拆北桥672发现有掉点(自信不是我拆桥掉的),此时触发电流0.378.
测 AUX_PERGD NB_PWRGD NB_RST_N(PCIRST#)都为3.3V

疑惑没拆之前为何不出CPU PG!
补点时发现其中有一个掉的点,AM7
PDF 图搜索栏里中有这样一句 ZSTB_DP0 12 NB_CRT_G 21 AUX_PRWGD 13

ZSTB_DP0 12 是本页12页了,那么后面的NB_CRT_G 21 AUX_PRWGD 13   是说什么的呢?
再搜AUX_PRWGD ,

在13页也有 响应的一行,也是表示什么的呢?难道这个点真的与AUX_PRWGD 有关?
各位见笑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帖我看后也觉得修的很纠结,我为此专门还翻看了一些资料。掉那个点是数据闸门信号。是cpu和北桥之间信号同步的strobe(闸门),同步信号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strobe信号,可以使得同步信号能够实现同步的功能。或许可以解释北桥有pg后u无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