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n9s主板内存供电偏低

楼主(2013-03-26):
接了块abit kn9s主板。检测出内存供电偏低。只有0.34V.经查内存供电上管有电压进,没有出,控制电压为OV。首先想到G级应该是没有控制信号。所以没有输出,查到他是由一个W83320G第12脚控制的,13脚有电压到位,没有输出,二话不说,先换了,开机跑码。。OK

网友:
典型的PWM电路故障

网友:
LZ一下就找到故障点,比较牛

网友:
哈哈,要的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