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磐石500的风扇改造问题

楼主(2013-03-26):
我一到晚上就发现我机器里的磐石500风扇噪音不是一般的响,今天我把电源拆开给两个风扇加了点油,虽然有些改进,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我想给它改成技嘉主板那样风扇转速智能控制,温度高了就加速,温度低了就变慢点,这样也有点科技效果啊!我本人是搞维修的,所以焊接之类的不在话下,有人说并联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其性能,实在不行还可以去买风扇,原装的是8cm的,有什么既美观声音又小,风量又大的8cm风扇么?给推荐一款吧,最好是市面上容易买到的。

网友:
磐石500,我也在用,换这种薄风扇,风力足,也不吵!TB上十块钱!

网友:
像LM317这类的三端稳压器在控制端串上热敏电阻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