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D630 掉电故障

楼主(2013-03-26):
电流到0.70左右5秒左右就掉没跑U。。。一般j加焊南桥就OK都修了好几台了 注意是集成的。独立一般都是显卡
显卡
掉电

网友:
我有一台独立的,过来时花屏的,取下显卡重做,电流上到0.4几就掉了又自动上电,如此循环,以为芯片坏了,买个芯的回来换了也是一样故障,郁闷

网友:
那这个也是加焊南桥就好了吗?

网友:
集成的焊南桥,独立的焊显卡????
没有关联啊

网友:
焊南桥是对的

网友:
加焊南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