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黑白小电视问题

楼主(2013-03-26):
朋友送过来一个迷你版的小电视,故障是不通电,拆开之后发现保险管以及保险电阻烧了,遂更换之,发现过了桥堆之后有个pwm其中的一个针脚烧黑了,用表一测发现有短路,pwm买不到,型号忘了,不过我发现这个板子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大同小异,从高压部分通向低压部分的就经过一个光偶和一电容,不知能否找个显示器电源板然后把它上面的光偶和那个电容通过三根线飞过去,还望多多指教,既然买不到pwm就只好改了!不知飞线能否让电视的板子正常工作?

网友:
只要电压差不多,什么飞线不飞线的,都可以

网友:
我了觉得,只要输出电压差不多,你可以飞线试一下

网友:
是开关电源不要乱改哟!输出有几路?以前小电视是12V供电,如果是加个12V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压一样   随便你

网友:
这种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电压合乎要求即可,随便找个代用模块就可以啦。

网友:
只要工作条件一致都可代换或改线路

网友:
应该是采用开关电源的小黑白电视机,可以用普通的串联调整型电源代替,输出直流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