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故障,开机不显。

楼主(2013-03-27):
刚买了个二手显卡,笔记本的兼容没问题,bios 也刷了,但是就是点不亮。开机黑屏,无报警,等会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从开机到听见进入系统,不到一分钟,整个显卡温度就很高了,然后电脑开始不断启动。8颗显存,电感什么的都很烫,反而试着芯片不是很烫,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卡还好修么,不好修就退了,好修好用就留下,毕竟这块卡的价格很合适。。

网友:
显卡板老化了,还是退了重买吧

网友:
應該是顯示卡的問題
確定買的那顯示卡是好的?
通常能開機但沒畫面都是顯卡GPU問題
先回焊G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