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2000故障

楼主(2013-03-27):
PSP2000故障现象,首先应该说不喜欢游戏也不玩游戏,所以不了解其原理,充电无反应,用4.5V外接供电可以开机使用,判断充电线路、电池故障,查了网上的资料,说法很多但都无法解决。偶然想起修过数码相机的经历,放久了电池无法充电导致重新购买电池。到底电池怎么了?拆开后发现电芯电压很低,断开保护充电居然恢复了电压,再放入相机充电正常了,原因,电芯自放电问题、电池芯片低电保护造成无法充电。同样PSP这样修复了。
请行家解释“电池芯片低电保护”原理,谢谢!

网友:
再补上图片!!!

网友(2014-03-12):
这样电池还还原得了吗?

网友:
电池拆下来放置3天 能自动恢复

网友:
总算找着个可以发言的地方了.

网友(2015-01-24):
用万能充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