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S加密如何解密

楼主(2013-03-27):
一个500G的西数硬盘,里面有一部分表格文件变成绿色的,被EFS加密了,当重做系统后,就打不开了,没有备份原来的系统,没有导出原来系统的密匙。 我用WINHEX可以看到同一个文件名的后缀不同的文件有两个,其中的一个是.xls_$EFS,有没有办法解密啊?

网友:
要以解密,但要花时间。

网友:
目前还没有解密EFS的绝对有效方法,如果知道原登陆用户名和密码,再加上原系统的GHOST盘的话,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用软件加密的,重新安装 一个软件试试,以前我用软件加密了文件后重做系统,也解不开,后来下一个同样的加密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先做数据恢复,必须恢复以前加密时系统的账户的配置文件,以前的账户这里用变量%UserProfile%表示。
要恢复%UserProfile%\NTUSER.DAT    %UserProfile%\NTUSER.DAT.LOG    %UserProfile%\ntuser.ini   三个文件和%UserProfile%\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rypto\RSA下级文件夹的名称(xp系统的路径)。
否则目前技术而言谁也无法恢复被EFS加密的文件

网友:
朋友  把硬盘低格试下!

网友(点评):
纯粹捣乱

网友:
暂时没有办法破解。

网友:
用winhex先还原到原来的系统,然后进行找原来的efs密钥,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

网友:
罗工都说没有什么办法,估计麻烦了。

网友:
重新做过系统了,没有办法了,以前的系统资料肯定找不到了

网友:
曾经就此问题电询过微软工程师,无解

网友:
john nash说过,一个问题会有多种解法,兄弟,别放弃

网友:
有加就有解,不一定行试一试吧,1 MHDD解一下,2不行再用PC3000解一下.  只能这样搞一下了,不会用这两个软件就自己找资料吧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除非去C盘照原来的密钥 否则还没任何办法

网友:
没有密钥就无解呀

网友:
EFS加密的不好做啊!再说了成功率不是很高!而且做起来特别的麻烦吧!

网友:
EFS可以用MHDD和PC3000解密吗?估计你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