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DM是?

楼主(2013-03-27):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DM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知道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DIM吧?调节亮度的。

网友:
是DIM吧? 灯管的亮度控制,

网友:
应该是亮度调节吧 有时候需要看一下电路的 上面地标示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DM,对应是电源板上面的DIM
DE对应的是电源高压板上面的ON/OFF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