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一台联想Y450机器,可能是通病,修过的高手进来帮忙解决下。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3-27):
       联想Y450待机正常,第一次开机电流跑1.8A机器白屏闪了下就出现LOGO画面了,之后掉电,我又按开机,跑到1.5A显示屏就一闪一闪的,就是小点亮度,后来我拔电源,又按开关,这次不亮了就掉电,此机会掉电,在这里查了下毛病,很多说是这款机器小板有问题,我打算拆机看下,我估计应该小板问题,大神修过的,帮忙讨论下,在线等哦。

网友:
我也在等高手指点。。。现在修好了没有!!是不是显卡不行了?!

网友:
通病,电源小板

网友:
换个小板试下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我修好的和你描述的不一样,花屏,换显卡好了。但我感觉LOGO曾经出现过的话,你还是换个显卡试试比较好,仅供参考。

网友:
描述不够多。。 很难判断。。。 拆机再说吧。小板的确是通病。

网友:
先从软件下手。新手就 先把bios 确保自己刷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自己刷
把bios刷一下
然后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坑爹啊,机器进水了,客户都不和我说,现在还在研究中--哎,自己把自己搞了,在研究,主板连接开关的那里断线了,12个脚那个卡扣换了个,2349断线了,正在看图纸哎。。。

网友A:
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么????

恩,在定开关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