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杖9500GT 终结版TC512M 78L05发烫

楼主(2013-03-27):
78L05上脚和右脚在卡上量时短路(实则为板上这两脚短),通电时此管烫手,我只想知道此管的后级是连哪去了,,

网友:
慢慢跑线了  有接74ACT08那个芯片  应该是某个电容坏了

网友:
显存供电吧

网友:
  7805  输出阻抗看无短路,  这个线路很简单   ACTO8    7805 本身, 然后就是一些小电容  ,  即便这小三极管,也很难导致发烫,

网友:
7805这个供电主要是提供给视频输出这部分,1方面是给ACT08提供行场型号整形放大,另方面是提供给VGA和DVI接口的5V供电电压,另外部分卡的核心供电IC如UP6026AK这个是需要5V也是 7805提供,ATI的蓝宝石和迪兰除外,6206是 单独供电,蓝宝石是通过470欧电阻2枚并联得到235欧12V降压到5.15V,而迪兰的至今没弄明白,可能是某个贴片MOS降压得到,但是卡太复杂各种走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