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B450 通病

楼主(2013-03-27):
联想B450 有待机0.01 不触发 拆机后无进液痕迹 经检测5V短路 深入检查后发现电容TC11坏了 换之OK!
希望此贴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这就是通病了吗?

网友:
B450的通病!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5v短路,简单明了。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不是通病的呢。这就是轻微短路/

网友:
没图纸啊。。看不到

网友:
照你这样说 通病也太多了 呵呵 不过还是值得注意下

网友:
cpu下有电容么 可能电容短路

网友:
B450的电源接口也爱坏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p j这是短路维修吧~ 晕

网友:
........这叫哪门子通病啊。。。。

网友:
介绍的太简单了吧,说说过程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能上个图就好了 不知道在那个位置

网友:
好事总给你们遇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不过应该也不算通病吧,至少我修了几台这种机器,故障都是不同的。

网友:
那里是通病,是短路

网友:
上次我修的一台就不是这样。。

网友:
不加电,刷bios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