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XP系统装到移动硬盘或U盘

楼主(2013-03-27):
哪位大虾有装过的,怎么装?GHOST进去就蓝屏

网友:
用系统蝶进PE桌面那有的GHOST  点击  在哪就可以装啦

网友:
系统好像不可以装到U盘里吧.....

网友:
ghost到U盘里,然后释放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哎 !!!!!搞错  装进去肯定蓝屏

网友:
我是没弄明白把系统装到U盘里有什么用,我的移动硬盘都没有装系统,不照样用吗?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网上有很多做好的U盘XP或WIN7的系统,直接克隆或者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试过,百度教程里有相关内容,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手动,选择地址为U盘

网友:
有的客户要用,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啦!!!!!!!!!!!

怎么装啊 百度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没有试过,感觉应该不可以

网友B:
给他装个U盘启动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他装个U盘启动就OK啦

U盘启动能进XP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网上有很多做好的U盘XP或WIN7的系统,直接克隆或者安装就可以了

冒似没有U盘的XP WIN7

网友:
客户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楼主,我仅仅试过在U盘里面装一个win8系统,还有一个pe版win7和pe版win8

网友(2013-07-07):
只可以装虚里的PE  但是也可以上网

网友: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