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 笔记本做XP系统卡进度条

楼主(2013-03-27):
一款TCL老笔记本  硬盘检测没有坏道 有个c7错误( 说是可能是数据线坏了) 内存检测也是好的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做系统 GHOST 卡在window XP 安装程序 请稍等。。(驱动解压过后)步装的 卡在window xp 滚动条那, 换了好多系统 都是这样  想不到其他解决办法  ,请大神帮忙分下下

补充内容 (2013-3-27 21:33):
今天换了N个版本的XP系统 有一个萝卜家园的GHOST 卡在安装声卡的一步,   然后我就果断的换了WIN 7 系统 结果OK了 进系统之后  找不到声卡  继续研究中  如何判断是声卡芯片坏了 还是其他地方导致的 请给个分析思路

网友:
找一个原版的 xp1或是原版的2000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以前安装的什么版本的xp?如果以前就是安装的现在的版本,那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装xpsp2试试

网友:
接手的时候就没有系统   还有进PE的选项界面 屏幕是花的

网友A:
TCL本子有些是认硬盘的,  希捷,三星,装系统就出现你那情况,换个WD就OK了,,我遇到过,搞得头痛最后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L本子有些是认硬盘的,  希捷,三星,装系统就出现你那情况,换个WD就OK了,,我遇到过,搞得头痛最后无 ...

原来上面的就西数的, 哎。。

网友:
肯定是硬件的 问题了

网友:
重点是显卡部分吧

网友:
不解压驱动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结果没装成,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换一个低版本的XP系统,SP1或SP2

网友:
换别的硬盘试试

网友:
不然量下硬件

网友:
换个硬盘 或不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
先把C盘格式化,然后看看你的GHO文件是支持FAT32,还是只吃NTFS文件系统。直接一点就是,你先把C盘格成FAT32重装,不行的话再把C格成NTFS重装。再不行的话只能用MHDD察硬盘,但要注意在此之前一定要先把上面的数据搞出来不然一擦,系统没有装好,到把别人的数据搞没了,一般擦了硬盘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
不打主板驱动看看

网友:
有碰到这样的机子 装了4 5次都是卡死 后来检测了下内存 内存不行 但是开机可以开 换了个内存就能装了

网友:
老机器,毛病多啊,先不打驱动看看能不能过,如果不行就一个个换着试吧,内存,硬盘,都换换试试,还不行吧外设拔掉了装吧

网友:
把光驱拔了试试!应该是光驱的问题吧!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光驱 就可以了。

网友:
看外置喇叭,和耳机有没有声音,   驱动用官网驱动,这些都没用就查看图纸确定声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显卡驱动居多。我也试过,不解压驱动,也是不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用安装盘装,不用GHOST的。装完进系统后,先做个备份,然后再装驱动。有的装完驱动还是卡在滚动条。如果装完驱动卡住了,一种方式是开机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要是这个还不行,就还原系统。支官网下驱动,一个一个装。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有没有硬装碟子啊, 很多老机子GHOST装不进, 拿硬装碟子装就好了。

网友:
同意15楼的

网友(2013-04-28):
硬盘是好的,就是硬盘连接有问题,到滚动条就是到了硬盘了

网友(2015-05-16):
首先找个标准安装的安装,才能更好的缩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