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内存各种供电问题。

楼主(2013-03-27):
邻居的宏碁4741G笔记本不认内存问题,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问题以前发过贴,这里简单提一下。宏碁4741G,I5的CPU,DDR3 内存(一根1G一根2G)
笔记本使用中自动关机,就开不了了。他原装的内存,都认不到。(他的原装内存放别的机子上是好的。)
换了很多内存,都不认,现在只能认到一根1G的内存(这根内存是从我机子上拆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机子目前只有这唯一的1根内存条能启动起来。
昨晚又拆开进行了一次检测。
一,把我的华硕A40J上的I5CPU换上去,故障依旧。
二,测量内存各项供电
       1、VDD电压  1.54V
       2、VDDSPD电压 0.51V。(这个电压很多资料上都说是3.3V,我看了图纸,也应该是3.3V。但C604/C601的正极都是3.3V,怎么到内存的199脚就只有0.51V了。我也测量了我的华硕笔记本,这个脚也只有0.51V。(我的笔记本是好的)

     3、VREFDQ,这个是参考电压,只有0.3V。但用那根能开机的内存条时,电压也是0.3V,电脑还能正常使用。
           参考电压一般都是VDD的一半,但看到论坛有前辈说这个参考电压有的也很低,也能正常使用。
     刚刚跑0.75V电路,跑到了一个U45的芯片,是RT9026,10脚的。

通过查这个芯片的PDF,第3脚VTT输出应该是第一脚VDDQSNS电压的一半,测得第一脚电压是1.53V,那第3脚输出应该是0.75V或0.76V,但这个脚只有0.51V。
不知道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被后极拉低了。测量了几个0D75V电路相关的点。也确定不了哪里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到此为止,没有了维修思路,有求高手跟踪指点。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3-4-11 12:50):
更换了RT9206后,0.75的参考电压已经出来了。内存都能正常使用了。
终于解决了。
但第6脚还是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怎么能正常使用的。

这个笔记本真奇怪。总算结束了三个朋的维修历程。

网友:
内存频率不支持吧

网友A:
你的笔记本不支持吧   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笔记本不支持吧   兼容问题

他笔记本上原来带的2个都不认出来了。都用了2年了。
现在只能认到我笔记本上的1根1G的。我笔记本上的2G的,他笔记本也认不到。
找了好多内存,他的笔记本都不认,就只认这一根1G的。
我觉得还是主板上哪里有点问题,但是对了图纸测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太大的异常。
毕竟有一条内存能正常使用,主板上的问题就不会太大。
但以前好好的,突然就不认内存了,不应该是兼容问题。。

网友:
他的两个都坏了,你换的别的内存是兼容问题

网友:
能不能在0D7.5V  这里强加个电  然后试着开机呢

网友B: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试试

刷过了。不过是用那根1G内存开机的情况下,在WIN7系统下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汗。。。。这个至于。。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风枪吹一下这芯片 就可以了 不过会返修, 吹一下就可以开机, 过几天就回来, 换了芯片也一样。。。 正在纠结这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插下槽能开机 插上槽就不过内存了   换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