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接口的问题。。路过来的看看啊!!!

楼主(2013-03-27):
客户拿了一个SATA硬盘来,说要换接口,我就报了个价 说半个小时好,客户同意了 半个小时后来拿, 我也没换过。刚开始 用风枪怎么吹都吹不下来,后来我就把接口旁边那些卡着电路板胶剪了吹, 吹的不像样了,还掉点了,直接不搞了 给客户说搞不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 又快换的又好的
硬盘

网友:
反正我是吹不下,温度高了塑料就化了,低了锡不化。我只能换板和ROM.

网友:
焊下来就可以了。烙铁 加风枪啊

网友:
用烙铁。温度高点。边用手轻拉。一边滑动。我好像是拆过

网友:
用两把风枪上下加热,有BGA的话,直接用BGA,控制好温度就行

网友:
用风枪吹,先均与加热一下,然后一边吹,一边拉一边,一边一边的轻拉

网友:
这个可是个细活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多练习咯。平时没事弄几个报废 硬盘练练手咯,呵呵

网友:
这玩意换一个能收多少钱?费力不赚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