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可以测么?

楼主(2013-03-27):
芯片工作的基本条件是电压,时钟和复位信号吧?那么时钟信号可以检测么?怎么检测呢

网友:
当然可以测呀,先供电到时钟,到复位,有阻值卡是最好测的,没有也可以测PCI B16有1.6V左右的电压,复位是PCI  A15  3.3V/5V电压,要先测复位,复位没有才去测时钟,有测试卡的话上面有个复位灯,灯高一下灭基本说明正常

网友:
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吧!时钟信号不是应该一直都有吗

网友A:
应该是:复位灯亮一下就灭,时钟信号始终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复位灯亮一下就灭,时钟信号始终有的。

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最近在一块老主板上见了开机时有时钟,但是启动以后时钟就没有了!!但是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2015-01-31):
我也正在学这方面知识,哪有教程就更好了,现在测真是毫无头绪。

网友(2015-11-03):
用示波器可以测

网友:
可以滴最好用示波器准确

网友:
必须的,示波器,但是我不会